[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抗干扰

楼主(2007-03-01):
我在做智能计数仪表时测试电火花抗干扰试验,电源端接入一只交流接触器。
现在发现当点动时,本机显示闪烁,偶而有复位,还有向下计数(正常的应该不动)。
请问大虾:应该主要在哪方面下功夫?
修改软件,重设软件陷井?
还是在硬件上多加几个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A:
都不发到偶EMC版快啊 呵呵

楼主:
呵呵

呵呵,何先生好!
我主要是用PIC和EM78的片子,所以去这两个地方比较多.

网友B:
软硬都要考虑

从硬件来说一个是加滤波电路(不仅仅是加几个滤波的电容),二是PCB板的布局和走线关系很大。从软件来说加了几个陷阱也不是完全够用,主要是在软件中要全面考虑可发生的状况,并加以防范。
从你的现象来说没看到硬件电路不好判断,最好是把工作的硬件从电源开始大致说下。
另外我上面说的是针对某特定的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抗干扰不一样的。

楼主:
感觉是地布得太多了.

后来把变压器周围的地断开了,有所改善

但还是不经干扰.LED显示有闪烁的现象,数字也乱跳.

网友C(2007-04-17):
对于交流接触器,可以增加磁环解决

网友D:
得把型号说出来,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