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EM78P156编程问题.

楼主(2007-03-16):
各位大侠: 我编写了一段发送和同步接收一8位数据的程序,并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程序走到接收子程序判断数据时,出错:以下为
     BC 0X03,0
 **  MOV A,@0X10   ;收完后判别是否
       OXR DATA_2,A
       JBS 0X03,0
       CALL R_LOOP
       RET
出错在**行, 请The macro is not defined.
我已定义过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A:
OXR DATA_2,A有问题

OXR DATA_2,A

xor DATA_2,A

网友B(2007-05-29):
xor 后面那个参数必须是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