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哪里有更便宜的EM78P153或代替MCU?

楼主(2007-04-14):
有没有其他芯片代替EM78P153的. 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产品上用78153.代码几十行. 用量每月20k左右. 原来一直用一家EMC代理.生产了几十万后. 他们竟然还不能减低一点价格. 请问哪里有更便宜的EM78P153或代替MCU.

网友A:
no

有的,考虑一下国产芯片

网友B:
要命,低到什么程序才算低,.

网友C:
有这个量,定做ASIC吧

网友D(2007-05-31):
HT48R01/HT48R02/HT48R03

HT48R01/HT48R02/HT48R03是一款八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专为经济型多输入输出控制的产品设计。

拥有低功耗、I/O口灵活、定时功能、振荡选择、省电和唤醒功能、看门狗定时器、蜂鸣器驱动、以及低价位等优势,使此款多功能芯片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各种应用,例如工业控制、消费类产品、子系统控制器等 。

steven_meng@shk.com.cn

网友E(2007-07-03):
救命!

有没有可以代替EMC153/156 的中颖或其他品牌的MCU呀
做了那么久还是老价格,不爽!

网友F(2007-10-11):
HT就不用推荐了吧

6楼的,HT的价格高是天下皆知的事,就不用拿来和EMC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