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在线求助!!义隆仿真器不能断点运行???

楼主(2007-05-15):
在线求助!!义隆仿真器不能断点运行???在程序中加入断点后,运行还起来,但是可以单步运行!!!望哪们大哥能指教一下.特急!!!谢谢.

网友A:
你要讲具体点呀

运行不起来,表现是什么??用什么片子,复位端是否一直为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具体是这样:义隆仿真器是78P451型的,要仿真的芯片是451的片子,今天中午之前仿真还是好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将仿真程序停止运行(电脑还开着,处在仿真介面),吃完饭后继续干活(又开始仿真了).我点击全速运行,这时,电脑显示只运行一条指令,就停下来了.再点击全速运行,又运行一条指令,就又停下来了
这时,我取消全部断点,点击复位,再点击全速运行,电脑显示运行.目标板好象显示也正常.
    我停下击全速运行,点击复位,加入断点,再点击全速运行,只运行一条指令,
结果又停下来了,反复多次试试,都一样.
    后来,用单步运行,可以单步运行,当要单步跨越CALL运行时,电脑一直显示运行,止到点击"停止",运行才停下来.

情况就这样,请大哥帮分析一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以下几招

1.重新编译,F3,再运行。
2.关闭软件再打开。再运行。
3.关闭软件再打开,重建项目,再加入源程序。源程序另外存一个名,再运行。
;;;;;;;;;;;;;;;;;;;;;;;;;;;;;;;
4.将仿真器全部断电后,再试前面3项。
;;;;;;;;;;;;;;;;;;;;;
重启动电脑  再试前面4项。

不能的话,就C鬼了。

一定要保证复位端没悬空或拉低

楼主:
重买个新的来换,仿真就没问题了.

我担心是不是仿真器内的监控软件设有....,时间或是定时到了就.....,但愿不是我担心.这样的话,其他使用义隆仿真器的兄弟就惨了.

网友A:
一台EMC仿真器我用3年年了,没问题

网友B:
那是它编译器不行.这个我还特意发了例子给EMC公司

不过后来还没没有改全,,不过有改了一点...

我那仿真是809的...

也会出现像你说的.断点设置完后按F5会自动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