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麻烦解答一下

楼主(2007-06-18):
153的代码选项寄存器是如何操作的,看了DATASHEET上面只说明了它各位有什么功用,但是怎么才能设置它呢

网友A:
烧录选项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结构选择寄存器 (CODE OPTION) 这些选项在软件中是不能设置的,,在连仿真器或是烧录芯片时,软件会自动调出这个寄存器让你选择。

楼主:
OK,谢谢

第一次接触义隆,所以有点不明白,谢谢大家的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