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单片机精确定时问题:

楼主(2007-06-27):
想得到26us的红外载波周期,但输出的实际周期是24.7us,为何,高手帮忙看看:

TCCVAL    EQU    220    ;256-220 = 36(52-8*2), 26us/at 4MHz/no prescale

SR_TCC:
        disi
        MOV     stack_a,a       ;Save the value of A,
        SWAP    stack_a
        SWAPA   STATUS          ;Save the value of STATUS
        MOV     stack_s,a
        ;----------------------------------------------------------
        mov a,@TCCVAL        ;计数器初值
        mov TCC,a

        LedOn
        LedOff

    TCC_Out:
        ;----------------------------------------------------------
        SWAPA   stack_s         ;Restore the saved value of STATUS
        MOV     STATUS,a
        SWAPA   stack_a         ;Restore the saved value of A
        clr    intf

        reti

网友A(2009-09-25):
这个要用示波器微调,修补差值

网友B:
如果是实时时钟,还是用专用定时IC准确

网友C:
mov a,@TCCVAL        ;计数器初值
        mov TCC,a

这些至少改为

        mov a,@TCCVAL        ;计数器初值
        add  TCC,a

网友D(2011-12-10):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1.
        mov a,@TCCVAL        ;计数器初值
        add  TCC,a
2.
        mov a,@TCCVAL+1      ;计数器初值
        add  TCC,a

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个人理解应该是用第 2 种。

网友E(2012-03-28):
你看进入中断地址后,执行了多久才给timer置初值,实际上定时时间=timer时间+进入中断重新置初值指令时间

网友E:
所以在置初值时要考虑到 进入中断后,未置初值前的那一段指令时间。

网友F:
上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然后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