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遇到一难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7-07-02):
有一4位(4个8)共阳数码管及4个按键,如何用7个无A/D功能的IO驱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加一片74HC164或12个IO的MCU才能做

楼主:
成本原因,不能采用采用HC164,HC595类似芯片

I/O口无AD功能,且要求做到成本最低,不允许采用HC164,HC595类似芯片驱动,肯定得IO口复用,同时驱动数码管和按键,但具体怎么驱动我不清楚,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B:
7个IO驱动4个七段数码管都不行啦!

这不是难题,是无解题。

网友C:
re

7个IO,光动态扫描四个LED的显示都有点困难!
还外带 按键驱动检测
难度可以想像!
期待LZ能想到  妙招!

网友D:
无解

4个7段码有28个状态
7个IO最多有12个状态
不外加电路就无解!!!

网友E:
2个io做4个显示公共端,4个io做8个显示段,1个读按键

网友F:
除非4个共阳数码管只显示同样内容 不然无解

网友G:
确实无解

如果有解,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H:
动态扫描的间隙里插入读写按键的操作

动态扫描的间隙里插入读写按键的操作

网友I(2007-08-20):
你是用在车载MP3播放器上的吧,我有一个便宜的方案,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