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07-07-03):
芯片要求:能够驱动额定电压为48V,电流为1.6A的直流电机!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IGBT不就可以了

0755-25155089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找到一块集成芯片了  LMD18200

网友B(2007-09-26):
找到就好!呵呵

我公司做的L9110  可以驱动2.5V-12V   800mA直流电机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