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11IPW的IC

楼主(2007-07-13):
请问MSP430F2111IPW的IC的市场价大概是多少呢?还有请教一下各位大虾,这个IC的功能是做什么用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一款单片机

430单片机是功耗最低的单片机,多用在仪器仪表方面

网友B:
功耗最低的单片机要看相对什么而言,世事无绝对,都是相

网友C:
报价

这个价格在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