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IC界人士,做方案和做IC区别大吗

楼主(2007-08-03):
我在一家IC设计公司里做解决方案,就是根据产出IC的规格来设计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卖给客户。
感觉这个工作和以前做电子产品没什么太大区别啊,就是画板子,写驱动这些。头总说其实IC设计也就是那些玩意,把方案做好了,不比做IC设计的人差。
但我总觉得这个工作只是对IC设计的一种支持,技术含量不是太大啊,钱景可能也没IC设计工程师好吧。
请问各位在这个行业有经验的高人怎么看呢?谢谢回答。

楼主:
怎么没高手出来解答呀?

网友A:
re

头总说其实IC设计也就是那些玩意,把方案做好了,不比做IC设计的人差。---当官的话也信??
个人意见,做万金油比做镙丝钉好。

网友B:
个人意见

做了一年,觉得楼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方案商跟设计工程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前者由一般的应用工程师就可以充当,但即使做了一辈子的应用工程师也不一定就能自主研发,而设计工程师则能轻而易举地充当方案工程师的角色,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工作思维。
其次,方案商更注重实际应用,而设计工程师则可能更清楚IC内部组织和功能结构。

当然这只是偶的愚见,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原谅。

网友C(2007-10-11):
就是开汽车的和设计汽车的区别

就是开汽车的和设计汽车的区别

网友D:
任何事情做好了都不容易,更有难处,保持一颗平常心。

网友E(2007-11-15):
IC的竞争必然是方案的竞争

卖芯片其实就是卖方案。IC的竞争就是方案的竞争。因此,好的方案人才应该比好的IC人才更加有价值。但目前IC人才比较缺,而一般的电子工程师不太缺,因此薪水方面与IC设计的整体要低一些。但其实,对于一颗新的IC,在公司内部做方案的人,要先针对新IC做好方案,并尽可能把整机开发中可能遇到的“地雷”清除掉,否则客户在使用芯片中遇到教多“地雷”的话,必然不愿意再用这个IC,毕竟整机的工程师和公司都不愿意承担开发失败的风险的。因此绝对比整机里的开发更加有难度的。你认为技术难度不大,只能说明你还没真正理解这个岗位的意义哦

网友F:
楼上正解

无知者无畏阿

网友G:
赞一个!~

觉得工作了还是要有个方向才是!否则有的忙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