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23):
东芝产集成电路TD62308AP可用什么型号代替?另其内部原理

网友A(2008-07-11):
这里有很多集成电路的制造商,你可以挑选几个,直接打电话问,找替代型号,http://www.chinachipsource.com/docc/cpxs.asp?sid=100800

网友B:
妙用软件定制电脑关机

华华:
电脑上除了迅雷有自动关机的功能 还有什么软件可以实现吗网盾博士?

网盾博士:
呵呵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其实千千静音就可以帮你实现定时关机。
定时关机:只有单击千千静听控制面板空白处,选择“选项”,并单击“常规”标签,再选择“自动关闭计算机”选项,再设置相应的时间即可实现定时关机
知道了这个功能就不用再去找一 些定时关机的软件了 我个人感觉挺好,你赶快去试试吧。

摘自:www.netsos.com.cn
如想了解更多黑客小常识,请点击www.netso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