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四路电压(+24v)监控芯片

楼主(2007-03-22):
各位大侠:
     1,小弟现在正在做DJ4机车上的 一个东西,,由于受体积限制,,,原先用分离元件搭建的电压监控,被淘汰...现在想寻找一款  同时监控4路或4路以上的+24v电压芯片.........
     2,顺便推荐几款  电流监控芯片    (150ma  或  850ma)

              谢谢

网友A(2007-05-07):
用四个单独的监控芯片可以么?

一般电压监控芯片没有那么高的电压,是否可以用分压后的电压做为监控电压呢?电流监控可以用运放把电流转换为电压来监控,这是一般的模式。
我的MAIL:nichao@toyomura.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