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角度红外发射管

楼主(2007-03-26):
请教小角度(全角不大于15度)的红外发射管的型号?
哪里有卖呢?
中发去过了,买回来的管子角度还是太大。。。

网友A:
15度的比较难找吧,IR333-A是20度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加镜头的方法^_^

还有,加上调制解调并且提高接收灵敏度才是硬道理,呵呵

楼主:
透镜

那这样的透镜哪里有卖呢?

网友B:
把红外发射管按装在一根细管里就行了

网友A:
你最好说出你想做什么。如果仅仅关心角度可以像4楼说的那

如果为了增加距离那就最好加上调制解调并且提高接收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