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 升压IC

楼主(2007-04-21):
请问从1.2V或2.4VDC-DC升压IC有哪些?
谢谢!

网友A:
RICOH的RH5RH、RN5RK

网友B:
国产芯片,华润矽威的PT1301

网友C(2007-05-23):
凌特的应该可以

凌特的系列小功率DC-DC变换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输出电流一般在0.6~1A,输出电压一般在5V左右,可以查LTC92**系列

网友D:
没有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