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做前先请教做过23XX的,ISP下载是不是和2214一样从串口0下载

楼主(2007-01-05):
23XX串口0复用了二个,一个在以太网接口P1,一个在P0,是哪个?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呢?

网友A:
发贴前前查查旧贴子

楼主:
多谢楼主提醒

我把近三个月的全查了,关键字是:23XX、ISP、下载
都没有我要的答案,久没有关注这个论坛了,知识落后
了

楼主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吗?

楼主:
汽车电子能直接提示一下吗?

网友B:
是的

ISP也是用串口0下载,,但复位进入ISP条件判断引脚好像是P2.10,,而不是以其它的P0.14

楼主:
P2.10只是进入ISP的条件,现在想搞清楚是哪个串口

23XX串口0有二个,不知道是哪个才是,这里做过的人好像都不乐意说,这点应该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吧?

网友C:
接p0.2 和P0.3即可.

接p0.2 和P0.3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和我扔硬币得到的结果一样,呵呵

网友A:
晕菜,LPC236x哪有两个串口0,只有一个。e

  只有98、99脚可用作UART0的,其它都不行。你是不是把ENET的TXD0和RXD0也当UART了??
  且数据手册里很清楚地说到是用UART0进行ISP的

网友C:
扔硬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