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0基于UCOS-II的蜂鸣器实验通不过?

楼主(2007-01-31):
按试验教程一步一步操作,怎么通不过呢?
还要修改什么吗?
UCOS-II2.52版本,ARM FOR USOS-II模板

楼主:
lpc2100基于UCOS-II的蜂鸣器实验通不过?

lpc2100基于UCOS-II的蜂鸣器实验通不过

楼主:
提示信息

如图

楼主:
提示信息

我还是认为例子应该不用修改就可以跑的,不知什么原因,
跑不是基于UCOS-II的例子可以跑说明板子没问题(LPC2214)
,什么原因,我按教程一步一步操作的阿?

难道UCOS-II2.52,SOURCE目录拷到项目目录UCOS-II下需要修改?

网友A:
RE

您没有将所需的源代码文件添加进工程。工程在缺少这些文件的前提下,无法正常编译。请保证将工程所需的文件都添加进去了!
一个笨但便于理解的方法是,按照工程目录里显示的文件从工程里一个个删除,然后您再手动地一个个添加回去。
试试。

楼主:
已经按要求加进去了,是不是文件要修改什么的?

模板用的是2210最新的模板

网友A:
RE

没错。
因为缺少了一些文件,工程无法编译。
少了哪个文件,就根据编译后的报告再手动添加。

楼主:
可是文件全部加进去了,提示os_core.c,和ucosii.h有问题

楼主:
谢谢,ucos-ii源码问题,看来网上资料要注意啊

网友B:
按照教程上的步骤一步步来

重新建目录,重新做一遍。
可能是哪一步有点小问题没有注意到

楼主:
搞定,谢谢

  找到光盘例程,通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