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BE Warning 00041...请问哪大侠知道怎样解决吗?

楼主(2007-02-05):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有问题,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B:
RE

安装问题。
到别人的机器上再装一遍看一下。

网友C(2009-06-24):
急!!1DBE Warning 00041...请问哪大侠知道怎样解决吗?

最近在调试LPC2210时突然碰到一个问题,
     报出的错误提示为: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我的开发板是EasyARM2200...
以前用都没有问题,但现在报了个上面的错误,,急..换了电脑也不行!!!好急,都整了一个多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