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SED1335字符显示问题?

楼主(2007-02-05):
我用SED1335内部字符发生器产生的5*7字符显示时,字符后总有三列空列,这样显示字符串时,就形成了每个字符之間有明显的间隔,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样间隔消除。
请教高手!

网友A:
可以用打点的方法(参看GUI设计思路)

网友B:
软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C:
re

应该是5*7的点阵,而设置的是8*8的字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