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我程序一个外部按键中断2很正常,
这时我用了另一个外部中断0,
我是需要外部中断2响应进入一种工作模式后开始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2,
这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就无法正常的进行的退出
不知道是哪个方面有问题,寄存器和优先级我觉得应该设的没有问题。
请周公指点一下。

网友A:
中断嵌套

网友B:
中断处理函数

如果你的中断处理函数定义的是__irq ,则该函数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2个中断都是IRQ中断,当其中一个中断发生时,IRQ模式寄存器保存当前数据,包括程序返回地址,如果此时在发生另外一个IRQ中断,就发生中断嵌套,此时IRQ模式寄存器保存当前数据,包括程序返回地址,这就会把原来的返回地址给冲掉,覆盖,所以就回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