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教程中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实验有些地方不大理解

楼主(2007-02-05):
大部分内容我还是明白了的。不过,下面两行代码取自一个对SST39VF160编程的子程序:
ip=GetAddr(0x5555);  //转换地址0x5555
ip[0]=0xaaaa;     //第1个写周期,地址0x5555,数据0xAA
第二行里向目标地址写了0xaaaa,可是为什么注释中说是要写0xaa?
我看过SST39VF160这款FLASH的DATASHEET,其数据手册中的表四里讲了要操作此FLASH芯片要用什么软件指令,要对SST39VF160进行写入,第一个周期就是要对0x5555写入0xaa,那为什么书上的程序里却是写入0xaaaa?
谢谢!!

网友A:
re

1. 对于SST39LF/VF160命令时序地址格式是A14~A0(Hex),地址A19~A15可以是VIL或VIH,不能为其它值。
2. 对于命令时序,DQ15~DQ8可以是VIL或VIH,但不能为其它值。

网友B:
RE

“DQ15~DQ8可以是VIL或VIH,但不能为其它值。”
就是说高8位为任意值,实际上无效,只要你低8位是要求的数值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是16位的FLASH,总要对高8位写什么值给个说法。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