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平台上串口及网络端如何与minigui交互?

楼主(2007-02-06):
请问周工:
    smartarm平台上串口及网络端口数据如何与minigui交互呢?操作系统为:uClinux.
              非常感谢!

网友A:
re:

多线程模式下,数据是供享的,你可以做个线程来做网络和串口的服务。接收到的数据(数组),在minigui的线程中是可以直接访问的。但此时线程安全问题可以利用uclinux的线程安全函数来实现,当然,用一些附加的全局变量也可以简单明了的做到。

如果是多进程模式,那就得需要管道等来实现,或者用文件共享方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