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真是急坏人, 我的2366 JTAG稳定性不理想.

楼主(2007-02-07):
JTAG时,每10次有2到3次是可以的. 会不会是焊的时候被俺烫死了.

当初玩2131时,焊来焊去都没事. 还真的没招了. 狂晕.

网友A:
RE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们这边用H-JTAG用得很好。
检查一下JTAG接口是否接对。芯片的电源脚是否都接了。VDC-DC一般要接到3.3V。此外还要检查复位是否可靠。

网友B:
估计是速度问题,空白的2366使用4兆rc时钟

这时jtag速率要控制在100k左右,等正确初始化了pll以后,可以用高速的jtag时钟的

网友C:
支持3楼的

TCK要在500K以下会稳定很多...

用1M以上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12M时钟,用JLINK,32KHz都不行. 按keil的电路连的.

估计想过个开心年有点难了.

楼主:
感觉很简单,像是硬件没焊好, 可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D:
建议检查复位芯片

网友E:
再焊几次看看有没虚焊

   全面检查测试以后,如果能确信电路和硬件没问题,估计是芯片的bug

楼主:
用JTAG写入程序有时竟还能运行. 断电/复位每次运行都正常.

网友F:
请教musich

您的芯片,在没有程序的时候外部晶振振荡吗?我焊了两块,都不振荡,也无法连接U-LINK。请指教,谢谢!

楼主:
to: wishhealth 应该是振荡的吧,没测过.

因为我的系统有问题. 我直接CLKSRC写入01启用PLL.

估计你的系统更严重, 理论上就是不用晶体, 正常的话也应该能连接上ulin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