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用过LPC23**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2-07):
LPC23**是不是还不成熟啊?焊了两块板子,都不能工作,发现是晶振不振荡,电源正常,11.0592M的晶振,使用22p和30p的电容都不振荡,X1和X2之间加1M的电阻没有用,X2上拉510K电阻也没用,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确认有没有接错线。。。。

P2.10有没有接高电平?

网友B:
LPC23xx默认使用内部4MHz RC震荡器,

   需要由软件切换到外部晶振,你用示波器当然看不到了

楼主:
二楼的先生

您说的是ISP脚吧?及时进入ISP状态,晶振总是要振吧?

楼主:
汽车电子 先生

您已经有焊好的板子了吧?23××默认使用内部晶振,但外部连接晶振的振荡应该是与设置没关系的吧?外部晶振总是应该振荡的吧?ZLG那边的人也是这么说的。你能否在无程序的芯片上测试一下?我的两块芯片都焊掉了,没有一块正常的,请您帮帮忙,谢谢啦!
我用U-LINK 根本连不上23××,请你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B:
哈,以前我用示波器测量了,没程序,外部晶振确实不起振

   你要知道,外部石英晶振是要配合内部电路才振荡的,你换个有源晶振试试吧

网友C:
wishhealth isp状态下不启动外部震荡的,测不到是对的

网友D:
紧急关注!

紧急关注 最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