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2-15):
芯片:LPC2141,仿真器KEIL ULINK,软件vuision3
KEIL ULINK电源跳线连接3.3V
当对LPC2141上电后,在vuision3中的Options for Target----Debug---Ulink Arm Debuger---Setting中无法自动读出芯片的ID CODE,并显示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的错误信息,请问是怎么回事?

vuision3在目标板和ULINK连接后想读出ID CODE需要进行其他设置吗?

网友A:
大家帮忙

不需要设置其它的东西,应该可以直接看到的啊.
我的jtag也有问题
如果直接飞线到芯片的管脚就有可能正常,不是每次都正常.但是如果接板子的jtag口用keil的u-link仿真的话不能停一点仿真的那个D,感觉程序就飞了用easy-jtag的话可以在sram里面跑,但是不能下载到内部flash用isp检查发现写进去了,但是跑不了用isp写进去也没有效果.不知道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