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与ADS的问题??????

楼主(2007-02-22):
我最近在用U-LINK调EasyARM2131的板子,在用周功的UART查询方式的例子.
结果是不能正常返回数据,
是输入"Hello EasyARM2131!"返回"Hello EasyARM2131!"
而我改用ADS+ISP(用的还是这个程序)编译下载,再实验,
结果是可以正常返回。

是不是U-LINK不行啊,还是KEIL ARM编译器的问题(我用的KEIL RV 3.03a,下载到FLASH里调试的。)????

请各位知道的同仁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Keil与ADS有些不同,先研究一下config.h

楼主:
自已顶!谢谢HOTPOWER的指点!!我再试一试.

楼主:
HotPower老师:我有一个凝问

我回去仔细看了一个KEIL ARM里的倍频值默认是:MSEL 5
                              分频值默认是:PSEL 2

我把config里的
#define Fcclk   (Fosc * 4) (原程序是这样)
#define Fcclk   (Fosc * 5) (改为现在这种)

其它没有改变,我用115200的波特率还是不行,
但是我把波特率改为57600(在程序里改的),下载调试。
竟然可以返回正确的值!!!
我没有搞懂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A:
哈哈~~~本来想直说是Fpclk,还是让你自己动脑才是~~~

#define Fpclk           (Fcclk / 4)

楼主:
谢谢HotPower老师指点,我已了解

原来就是这里的问题,是外部时钟频率与主频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正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