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复位源识别寄存器RSIR的疑惑??

楼主(2007-02-25):
复位源识别寄存器RSIR(0xE01FC180)应该如何使用,深入浅出中这句不太明白,“置位这些位中的任何一个将使其读出时为0”,我在复位时需要判断是何种复位如上电,看门狗等等,如何使用,datasheet中也没看到啊??

网友A:
RE

数据手册里写得很清楚了。
某些复位发生时,会使得相应的复位标志位置位,还可能会清0其它的复位标志位。具体细节请看数据手册。

“置位这些位中的任何一个将使其读出时为0”是指你在程序里置位该标志位,会清0该标志位。

只有对应的复位源才能令某标志位置1。

楼主:
RE

是不是只有2131才有RSIR,LPC2220是不是没有该寄存器,因为在2220的数据手册中没有提到,

网友B(2011-09-23):
也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