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214,AD采样0V值达200.奇怪.已解决.

楼主(2007-03-03):
求助:用LPC2214做了一块板,利用内部AD检测电压,发现当输入0V时,采样值达200.采样2.4V,采样值达900,好像有一个固定偏置一样.电路也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就一个电源,一个地,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RE

LPC2214的内部AD不可能会有这么低级的BUG,这是毋庸置疑的。建议从您自己的电路、芯片和程序查找原因。
用例程和开发板来试验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您所说的问题。如果没有,请对比一下例程、开发板和您自己的程序以及电路板的差异。

楼主:
谢谢,但是实在是找不原因.

谢谢,但手里没有开发板.我按照LPC2214的PDF文档,对照过电源引脚,应该是没有问题,除非有什么特殊配制.如果芯片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巧吧,我做了两块板,两块的现象完全相同,连偏差数值都一样. 除AD外,其余功能都完全正常.

楼主:
已解决

仔细看了一下勘误表,已解决,谢谢.

网友B:
hah

怎么解决的怎么不说

网友C:
希望能将解决过程说出来,这样别人也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没看到别人有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AD输入口里不能有一个口输入高于AV3V的电压.即使它是用作IO口.

网友B:
aaa

不至于把,这样要是用了一个模拟输入,其他口的使用就麻烦了

楼主:
事实就是如此

谁叫飞利浦还鼓吹他的AD口,在非AD功能都可以用.实际上是他的AD切换开关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