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选择ADS的ARM C Compiler优先级

楼主(2007-03-03):
int main (void)
{
    TargetInit ();

    NVRAM_Init();

    LCDInit();

    ClockInit();

    EEPROMDATAIni();

    VICInit();

    Timer0Init();               /* initialize Timer0 */
    Timer1Init();               /* initialize Timer1 */

    OSInit ();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0Stk, 0);
    OSStart ();
    return 0;
}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DS的ARM C compiler优先级设为Most(1级优化)时,程序运行正常,但SPI1批量读写外设EEPROM数据(EEPROMDATAIni函数)时不能完全正确(单步跟踪也一样),其它外设工作正常。但把ADS的ARM C compiler优先级设为Minimum(0级优化)时,SPI1批量读写外设EEPROM数据(EEPROMDATAIni函数)完全正确,但程序运行异常,转不了呀,跟踪发现在执行OSInit ()后,运行不下去了,stop程序后,程序停在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处。

请问ZLG的工程师,编译优先级设为Minimum时,为何程序运转异常呢?设为1级时,SPI1读写数据又有问题(EEPROMDATAIni函数在开中断和多任务运行之前)。

网友A:
RE

ADS编译器的设置用minimum级,然后您一句句地注释掉函数们,观察程序是否能全速运行到OS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