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LPC2131板子,为什么P0.2和P0.3不能置低置高?

楼主(2007-03-05):
本人是个ARM新手,在用LPC2131做试验,
#define data 0x000000FF

然后在main里有
while(1)
{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data;
    IO0SET=data;
    IO0CLR=data;
}
这样在P0.0-P0.7都应该有方波出来,
该跳的线都跳了,用示波器看管脚,
但只有P0.0,P0.1,P0.4-P0.7能出来
P0.2和P0.3不能出来。
为什么呀?用万用表量了P0.2,P0.3,管脚跟J6是连在一起的。
为什么不能出来????????????

网友A:
开漏,+上拉

楼主:
OK,有信号了,

谢谢,
Thank you!
Thanks a lot!

网友B:
SDA0/SCL0没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