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板子,管脚不能顺利的置高置低,Help Me.

楼主(2007-03-06):
#define ADDR1    0x000000FF
#define ADDR2    0x0000FF00

void w_addr1(uint32 addr)
{
    PINSEL0&=0xFFFF0000;
    IO0DIR=ADDR1;
    IO0PIN=(IO0PIN&0xFFFFFF00)|addr;
}

void w_addr2(uint32 addr)
{
    PINSEL0=0x0000FFFF;
    IO0DIR=ADDR1;
    IO0PIN=(IO0PIN&0xFFFF00FF)|(addr<<8);

}

int main(void)
{

    uint32 myaddr1;
    uint32 myaddr2;
    myaddr1=0x55;
    myaddr2=0xaa;

    while(1)
    {
        w_addr1(myaddr1);
        w_addr2(myaddr1);
    }
    return 0;
}

P0.2,P0.3,P0.11,P0.14等接口都加了上拉电阻了(在板子背面将跳线处短接了),在main()的while(1)里,只写一个函数w_addr1(myaddr1)或w_addr2(myaddr1),用示波器看管脚电平都对,如果两个函数一起写有的管脚是个方波,不是高低电平了.
w_addr1(myaddr2);
w_addr2(myaddr2);
P0.14,P0.2,P0.5是方波,其它管脚正常.

w_addr1(myaddr1);
w_addr2(myaddr1);
P0.3,P0.7,P0.11,P0.4,P0.6是方波,其它管脚正常.

为什么是这样啊??谢谢.

楼主:
为什么这样?程序写错了吗?

有的脚不是方波,类似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