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 SPI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6):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要传给LPC2131spi接口MISO的数据是16位的,但是LPC2131SPI的数据寄存器SPDR只有8位,如果还是用SPI接口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谢谢指导

网友A:
随便说说

  几乎所有通信都是基于BYTE的,可以分两次传送.

楼主:
问题是从机并不是单片机,它只能被动发数据

用LPC2131发出16位数据可以分两次完成,但是LPC2131的MISO接收数据时,这16位数据是一次传到MISO管脚上的,改怎么办?

网友B:
RE

2131的SSP接口可以接收16位的数据,用SSP配置成SPI来接收即可。

网友C:
三楼乱说,时钟是2131控制的,外设不可能送16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