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寄存器

楼主(2007-03-06):
zlg上的寄存器定义如下:

typedef    union        _fullcansffline_
{
    UINT32    Word;
    struct
    {
        UINT32    CANSFFID1     :11;
        UINT32    RSV_BIT1        :1;
        UINT32    EN_BIT1         :1;
        UINT32    Num_BIT1     :3;
        UINT32    CANSFFID2     :11;
        UINT32    RSV_BIT2        :1;
        UINT32    EN_BIT2         :1;
        UINT32    Num_BIT2     :3;
    }Bits;
}uFullCANSFFLine,*P_uFullCANSFFLine;

谁能解析下,这是怎么意思呢?

比如说Num_BIT1它是占3个bit的,好像没怎么体现出来a,
我只看到例子中只对:*P_uFullCANSFFLine.Bits.Num_BIT1 操作。

谁帮我解析下a。谢谢!

网友A:
RE

可以查一下联合、位段的概念。搞清楚这两个概念就可以解析出它了。

楼主:
re

怎么知道Num_BIT1     是占3bit的,并且Num_BIT1是在一个字中的哪个位置?解析下a。

网友A:
re

您提这样的问题,就说明您没有搞清楚位段的概念、以及是如何用结构来实现位段的。

我来解释的话,也需要罗嗦一下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但这些很容易在书上找到的,本不必照书抄的。

那么我帮您找一下资料,您要是看不明白资料里的细节,再提问。

 相关链接:http://202.109.135.32/CJStudy/webs/classroom/12/123.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