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easy-jtag可以,multi-ice不行?

楼主(2007-03-06):
周工,您好!

   我最近购买了你的smart2200开发板,学习ARM,使用中发现用EASY-JTAG可以加载例子程序,但用multi-ice,不能读写外部存储器,看了一下ADS关于内存映射的手册,例子中的scatter文件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不需要更改就应能用multi-ice仿真器进行调试,但实际中就是不行,不知我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其它是否还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谢谢解答!

网友A:
请教

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EASYARM2200,EASY-JTAG可以加载例子程序,但用multi-ice不行,加载映象文件的时候,提示Failed to set breakpoints

楼主:
周工,请教AEM学习中的一点问题?

周工,您好!

   我最近购买了你的smart2200开发板,学习ARM,使用中发现用EASY-JTAG可以加载例子程序,但用multi-ice,不能读写外部存储器,看了一下ADS关于内存映射的手册,例子中的scatter文件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不需要更改就应能用multi-ice仿真器进行调试,但实际中就是不行,不知我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其它是否还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谢谢解答!

网友B:
我们没有使用过multi-ice调试我们的开发板

所以我们也不清除为什么multi-ice不能调试我们的板子。

网友C(2007-06-20):
SMART-ICE, EASYARM2200

请问EASYARM2200开发板,如果不用EASYJTAG改用SMART-ICE应该怎样设置?

现在EASYJTAG只有两个断点,太小了, 调试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