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解决这个警告:rw只匹配已经移除的不使用的段

楼主(2007-03-07):
ui, GUI, ST, se, TI
    这几天用easyarm2200做gui在ucosii上的实验,结果出现一个奇怪的警告
Warning:L6329W: Pattern *(RW)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
调试运行液晶也不能显示图像,不知道如何解决。我的分散加载文件使用osii模板的默认设置,显示任务代码如下:
void Task_Disp    (void *pdata)
{
    pdata=pdata;
    //lgr draw test
    PINSEL1=0x0;
    IO1DIR=0x00400000;
    IO1SET=0x00400000;

    GUI_Initialize();
//    GUI_SetColor(1,0);
//    GUI_Spline(log_pin,4,1);    //这句如果加上可以取消那个警告
//    GUI_LineS(poly6,6,1);
//    GUI_FloodFill(160,100,1);
//    GUI_PutString(30,100,"WWW.ZLGMCU.COM");

    while(1)
    {
        GUI_ClearSCR();
        GUI_PutString(10,10,"UP");
        OSTimeDly(100);
        GUI_ClearSCR();
        GUI_PutString(10,10,"DOWN");
        OSTimeDly(100);
    }
}
    但是我把GUI_Spline(log_pin,4,1); 这句加上,警告就取消了,并且液晶也能按预想显示字符。我实在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A:
RE

是增加的变量超出范围。
在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234里面有答案

楼主:
没有找到解决的相关信息

    尊敬的zlgARM,我看了那个文档几遍,但是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能具体告诉我是在第几问吗?

楼主:
什么叫增加的变量超出范围?说得怎么这么玄

    看贴的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能点一下吗?zlgarm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得真的很玄!没解决,继续自己顶了

楼主:
找到问题关键了,但是没理解

    通过不断注释、恢复、再注释另一行,终于明白问题关键了。不过真郁闷啊,还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原理

网友B:
你指定了RW,但没有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