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2148可以驱动5电压的液晶吗?

楼主(2007-03-12):
请教LPC2148可以直接驱动5电压的液晶吗?要什么样的电路呢?谢谢了!

楼主:
@

是5V电压工作下的液晶

网友A:
RE

不能直接驱动。
要接电平转换芯片或者50~470欧的小电阻。

网友B:
同时还要查看您所选的液晶接口的能识别的高电平电压值。

如果液晶接口的能识别的高电平电压值在3V以内的话,那就可以。

网友C:
可以采用上拉电阻的方式

可以采用上拉电阻的方式

楼主:
谢谢了

看了屏的资料,高电平最低是0.8VDD 是4V ,串连电阻就可以了,是吗?为什么呢?如果上拉,那电阻端是不是应该 接在5V电压下,还是3.3V电压下呢?我是菜鸟,谢谢了!同时麻烦可以推荐几个电平转化芯片可以吗?

楼主:
@

如果接上拉电阻,电流会不会到流入芯片IO口,会对芯片有影响吗 ?

网友D:
没关系的

液晶模块其实是3v/5v通用的,5v屏可以工作在3v下。

区别在于背光的限流电阻不同,3v屏的背光接5v如果不另加限流电阻要烧掉的
    负压发生器 3v电源的屏需要多加一片7660

网友E:
不会吧,我说8楼,比如T6963就不能工作于3V

液晶模块其实是3v/5v通用的,5v屏可以工作在3v下。

网友D:
6963我不知道

但是用ks1018等做的小屏(128*64)的控制芯片就是3/5v通用的。

问过卖液晶的,好几个都说3v液晶就是加一片7660。

3v液晶led背光都是白光,黄绿的驱动不了

还有一个还附送2颗电阻,说3v液晶用在5v上便忘了换限流电阻,否则坏了不管

网友F:
6963也可以工作在3V!

我设计的手持机里就用的6963,整个系统都是3.3V的,系统工作正常。
只是需要的负压更低,负压模块会比用5V时费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