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uc/OS系统中如何实现数据共享?

楼主(2007-03-12):
在uc/OS系统中如何实现数据共享?

    通常在一般裸奔的程序中实现数据共享的方式是 定义和声明全局变量,然后通过对全局变量的操作实现数据共享。

    在uc/OS中,我使用全局变量共享数据时,程序不能正常运行。那么,在uc/OS系统中如何实现数据共享?

网友A:
RE

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来实现数据共享。
但是全局变量是共享资源,任务访问它的时候要注意关中断。
消息和消息队列也可以用来进行数据共享。

楼主:
谢谢周公的回复

谢谢周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