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与EASYARM2200开发板配套的LCD

楼主(2007-03-12):
(无正文)

网友A:
RE

看一下easyarm2200的电路原理图,(随书的教材有)再看看TG240128的典型接法,对比一下两者的引脚的外围接法就清楚了。
软件操作方面一般都兼容的。

网友B:
何处可以购买?

请问TG240128和SMG240128是否可以从ZLG代理处邮购?价格分别是多少?谢谢

网友A:
RE

替您问了我们公司的销售,答复是我们公司不代理这两款液晶模块。很抱歉。

网友C:
如果LZ是在南京,可以去华龙电子城买

我想如果是别的城市,电子城应该也有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