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0.14为低的时候按了reset键怎么办

楼主(2007-03-13):
* 文件名:READPIN.C
* 功能:读取I/O引脚值,并输出控制蜂鸣器。
*      使用I/O口输入方式对P0.14口进行扫描。
* 说明:将跳线器JP9短接,JP4断开,然后短接/断开JP1(使P0.14为低/高电平)。

如果,我在JP1接通即p0.14为低的时候按了reset键怎么办,岂不是进入isp模式了,我的JTAG仿真器就不能用了是吗?

我是初学者,不要笑话我的问题太简单:(

网友A:
可以看看NXP LPC2000的启动流程

可以看看NXP LPC2000的启动流程,到NXP网上下载

网友B:
在ISP模式中仍然能使用JTAG调试。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

可以大胆的作试验了,不怕误按了reset键无法进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