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中,全局变量占用的是哪个任务的堆栈?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网友A:
RE

全局变量怎么会占用堆栈?跟堆栈没关系。

网友B:
介绍点深入的东西

首先从逻辑上说,全局变量一般是任何系统都需要的,对于非ucos的前后台系统,全局变量岂不是没处可放置?

我的认识:全局变量(包括静态变量)是放置在独立的一块数据区里面的。一个二进制程序分3个部分
RO -- 代码
RW -- 数据
ZI -- 没有初始化的数据

全局变量就放在RW和ZI.启动后由系统程序将数据拷贝到指定地址的内存中,从而成为全局变量。这部分任务在main()函数被系统调用前完成。
------------------------------------------
在ucos这个例子中,任务使用的栈是用全局静态数组,也就是全局变量了,这样的好处是,栈空间作为全局变量由编译器自动来分配,访问起来也方便(访问数组当然容易了)

网友A:
RE

楼上的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