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ui

楼主(2007-03-14):
你们提供的gui怎么在240*128液晶上没有显示中文的呢。能提供吗?

网友A:
RE

需要您自己生成字库,然后调用我们的GUI显示它。您有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液晶来修改GUI的底层驱动,完成ZLGGUI到某液晶的移植。
至于240*128的液晶,SMARTARM2200上的ZLGGUI已经提供了显示范例。
详细情况,请参考《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