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EMMAP问题

楼主(2007-03-14):
     我用的是LPC2210,EASYARM2200的开发板,我看例子提供的target.c中,MEMMAP的设置,
#ifdef __DEBUG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OUT_CHIP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IN_CHIP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我不太理解其中的意思,而且例子都是在片外调试的.
那么如果我想片内调试,应该怎么做呢?
我的做法是在这里添了MEMMAP=0X2,R0=0x40000000,RW=0x40003000,Image enter point0x40000000,为什么不行呢,应该怎么做?

网友A:
RE

不需要您自己去修改MEMMAP。
请您在修改之前,一定要阅读《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第二章的P43。

楼主:
re

那么如果我在给板子上电后,就想在片内RAM调试程序,请问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