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程序怎么在片内RAM调试

楼主(2007-03-14):
  请问EASYARM2200的开发板,可不可以将程序下到片内RAM,配如,RO 0x40000000,RW 0x40003000,image enter point 0x40000000,进行调试,?都应该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网友A:
RE

可以的。
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实验教材P46中有说明;
此外还要修改MEMMAP寄存器值为0x02。

您可以先用2100的模板研究一下(里面有内部RAM的生成目标),能在EASYARM2200上用。

网友B(2007-07-13):
程序能在片内RAM运行吗?

程序在片内RAM运行 掉电了程序是不是也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