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XD中单步走如何看IO0PIN的值?

楼主(2007-03-19):
在EasyARM2131做实验时,按F8单步走,对于变量,选中变量后右键选择"Add to watch",可以看到变量的值,但IO0PIN的值看不到,为什么??

网友A:
RE

AXD和KEIL不一样,对片内外设没有现成的一个界面供您察看。

但是可以指定地址来查看内容。您找到IO0PIN的地址,通过该地址来查看即可。

楼主:
Thank you.

如何查看??
能找到IO0PIN的地址,是0xE0028000,
在Memory里打开看,里面的值是8位的,不是32位的,好象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