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内部ram调试EMC扩展出来的器件还用由其他什么设置吗?

楼主(2007-03-20):
请问各位大哥,用芯片内部RAM调试EMC扩展出来的RAM或FLASH,除了设置PINSEL2,BCFGn,还用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A:
RE

hhmicro:
    要调试扩展的RAM或FLASH,只要调整好和它们的软件和硬件接口就好了。这里的接口包括:
    1、CPU和扩展芯片的连接引脚(通过PINSEL控制);
    2、接口的参数,比如读写访问周期,写保护,数据总线宽度等(通过BCFG 控制)。
   所以,如果硬件电路连接没问题,只需要根据存储器件的特性设置好PINSEL和BCFG就可以调试的。
   如果有条件,建议您翻看一下《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