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14 串口波特率

楼主(2007-03-20):
lpc2114 串口波特率是怎么计算得?
和pll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A:
RE

dlwlmlj :
   请看下它的数据手册,在UART部分,它专门举了例子详细说明。
   简单地描述一下串口波特率的计算:晶振经过PLL得到处理器时钟,处理器时钟再分频得到外设时钟,外设时钟再分频得到串口波特率。您可以粗略地认为:
   串口波特率=比例系数*Fcclk。

楼主:
能告诉我 是哪个数据手册吗

我用的是
好像没有在UART部分,它专门举了例子详细说明

网友A:
RE

dlwlmlj:
    看一下这个链接。波特率计算的原理完全是一样的。如果方便,您考虑买本教材,查阅信息也更方便,少走些弯路,省些时间。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198

楼主:
多谢

教材太多了 不知道那本好!

网友A:
RE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