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教:RTC增量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3-21):
RTC中断允许对各个计数器,比如秒值计数器进行增量中断

那么秒值计数器每增加一次,就触发一次中断
即可以实现1S中断,
那么如何实现2S或者0.5秒中断呢

谢谢

楼主:
RE

请达人们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RE

risker:
    为何不用定时器而非要用RTC?定时器可以自由设置定时中断周期。
    RTC产生的中断只有两种机制,增量中断和报警中断。增量中断的中断周期由其对应的时间计数器决定。因为没有0.5S也没有2S时间计数器,用增量中断是不可能实现0.5S之类的中断的。
    报警中断则是当RTC的当前时间与报警时间匹配,就产生中断。只要您能在当前时刻设定报警时间比当前时刻多您需要的中断周期,就可以产生您所提到的0.5S中断等。但是这样的话,您就需要在ISR里不断更新报警时间。所以,您可以考虑利用RTC的报警中断机制来实现您的需求。这是个思路,供您参考,试一下无妨。

网友B:
可以在外部变频~~~

楼主:
谢谢

谢谢您的指点
这个问题是在自学的过程中,被人这么问住了,想在这里求证一下。谢谢!

不过,还有一点疑惑:
难道RTC的基准频率不是固定的么?不管调整外频还是分频参数,应该都是用来调整RTC的工作频率的吧,那RTC还能正常工作么?

谢谢

网友B:
16位计数器32768=0x8000次为1秒,选择其主要是为+-调节方便

所有RTC几乎都选用16位的2^15=32768.
若32位的应该选2^31=.....

外频快则溢出(计数)快,即定时短。
外频慢则溢出(计数)慢,即定时长。

故应该与外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