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我在做外部存储器接口试验时遇到问题

楼主(2007-03-21):
我在做外部存储器接口试验1时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肯请周工赐教!

volatile uint16 *ip;ip定义为无符号16位整形指针变量,可是赋值的时候,如ip[0]=0xaaaa怎么出现数组元素ip[0]了?

网友A:
找一本标准c语言的书翻翻

不用麻烦周工了。找一本标准c语言的书翻翻就可以了。那上面都是标准ANSI C语法。并没用到ARM C的扩展特性。

网友B:
RE

malaohu :
    其实您可以上网,就完全可以用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解决问题。搜一下"volatile",可以找到许多资料的。
    BTman说得对,先把标准C学好,然后再根据工作需要来学习ARM C的扩展语言特性就可以了(这部分也不多)。

楼主:
可是,ip[0]到底是什么意思

ip定义为指针,又不是数组指针,ip[0]怎么能用?

网友B:
RE

 malaohu :
    ip[0]等价于*(ip+0)。建议买一本叫《C和指针》的书,系统学习一下C语言。

楼主:
嗯。好的,谢谢周工悉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