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中Linux区不能加载在uClinux上(有图),请教周工

楼主(2007-03-21):
在做uClinux实验时候,发现不能进行NFS链接

LINUX是RED HAT 9.0,用的是VPC2007,LINUX中IP是192.168.15.25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管:192.168.0.254

在MINICOM中运行UCLINUX,然后开发板PING电脑,可以PING通,

进入usr目录,运行mount -t nfs 192.168.15.25:/home/** /mnt -o nlock
就是不能进行链接,
以上操作是按照开发板带的光盘中的说明进行 的,检查几次都没问题,
但就是不能进行链接,希望周公帮助,谢谢

网友A:
re

我上次也试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你的NFS没有开。

网友B:
RE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打电话给zlg的技术支持了,但他也是怀疑LINUX的NFS没开,我的LINUX下却是可以MOUNT某个被NFS设置为共享的目录的,头大,搞不定!
好像在LINUX下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这种设置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