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uC/OS的疑问

楼主(2007-03-22):
   在uC/OS中的内存操作函数只是为了避免内存碎片吗?如果在系统中不进行内存的释放,而且一般情况下,内存不是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是不用释放内存的吧,也就不必用uC/OS内存操作函数了.可以吗?就是直接用数组申请内存,但这样是否会有以下隐患:即申请的内存不够,还无法知道申请失败。或是其他隐患,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RE

Qvacation:
    用ANSI C的malloc和free这两个函数可以动态地分配和释放内存,但是这两个函数多次调用的话容易产生内存碎片,导致连很小的一段连续内存都申请不到。
    而且这两个函数的运行时间也无法估计,这对嵌入式系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总是动态地使用内存而不释放,时间久了,一般情况下内存会不够的——因为没有足够大小的连续内存了。

网友B:
大空间需求还是静态分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