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BURST

楼主(2007-03-22):
  LPC213X的BURST什么时候适合用呢?感觉不太懂,论坛上有人说:有可能在连续转换时,来不及从AD0DR取数据,就被下一路数据覆盖了。恳请各位指点,谢了!

网友A:
RE

Qvacation:
    Burst功能就是按照一定的间隔,轮流来转换各个输入通道的信号。
    这间隔的长短,您可以自己设置;要在哪些输入通道里转换,也由您来选择。
    至于数据的覆盖与否,要看您处理转换结果的时间,而这部分的时间,和芯片是没有关系的。这些情况,都要您自己做实验,试了才知道。但只要程序编写得合适,所谓的数据覆盖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关于对BURST的一点理解

  因为BURST是中间没有间隔的循环采样,所以为了避免数据覆盖,取数据必须足够快,而在uC/OS的LPC213X环境下,或者带uC/OS的环境下,是不能在ISR取数据的,因为很有可能因为保存任务环境而使得下一路转换数据覆盖先前的数据,或者以循环检测DONE位的方式,也需要关中断,以防止中断打断任务,使得数据发生覆盖。是这样吗?

网友A:
RE

Qvacation:
    这种问题一定要亲自动手试一下。